这种图用什么软件画的,主要画出凹凸效果

楼主:
大家看看,这种图用什么软件画的,个人觉得凹凸效果比较有质感。

网友A:
Visio 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sio 不知道可不可以

我就用这个,好像没有这样的图

网友B:
PPT好像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PPT好像有

PPT上的边缘没有凹凸感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的,PPT画好图形之后,设置图形属性,有阴影这个选项,你选择一个阴影效果就好了。我用的是2010版的。

网友:
office 2010可以

网友:
用VG吧,这个好用。

网友D:
office 2007里的ppt就有,插入→形状,插入一个长方形,然后选中,工具栏最左边会多一个格式,里面的“形状样式”里可以点击下拉箭头展开,会有很多种预设的模板,鼠标放上去就可以在选中的形状上预览效果

另外直接插入smartart的话会有很多已经准备好的组合结构,选择合适的直接填内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office 2007里的ppt就有,插入→形状,插入一个长方形,然后选中,工具栏最左边会多一个格式,里面的“形状样式”里可以点击下拉箭头展开,会有很多种预设的模板,鼠标放上去就可以在选中的形状上预览效果

另外直 ...

多谢了,真的可以设置成3D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