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点博士四轴飞行器电路图规划

楼主:
2012-10-26: 四轴飞行器线路图规划:

上面详述了四轴飞行器所用的各传感器资料,下面开始线路图规划。
1)         四轴飞行器总指挥:STM32是首选,资料多,容易买。用STM32F103就差不多了 。
2)         四轴飞行器后勤:电源是四轴飞行的保证,采用4手机锂电池,充电芯片就用TP4056之类吧。充电接口采用USB接口,顺便整合USB Bootloader以方便算法升级
3)         通讯接口,那就选用2.4G无线通讯NRF24L01
4)         传感器就用6轴角加速度+加速度传感器:MPU-6050, 3轴数字也加进来,采用HMC5883L,气压高度计用处不大,体积不小,不确定是否使用
5)          再加上电源芯片,采用低压差的LDO从锂电池直接生成3.3V。
该有的差不多了,更多的功能慢慢扩展吧 。
遥控器部分暂时采用电脑, 采用USB+2.4G无线通讯NRF24L01。为了方便对飞行算法进行调试,计划STM32暂时不做算法运行,只采集各传感器数据回到电脑,电脑分析后,发出指令给各电机,控制姿势 。
遥控器上位机软件采用VB或者Labview。 后者在图表,三维方面具有很大的编程优势。

对于各传感器的具体分析,你参看帖子:四轴飞行器: 圆点博士飞控1.0版(硬件篇)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54513-1-1.html

网友:
电脑发指令控制姿态时间能保证吗?尤其是无线通讯,信号质量差了延时长了会出问题吗?

网友:
To Jishauhu, 这主要是调试阶段的,最终的反馈控制要集成到STM32里面。电脑只用来发送简单指令,如上,下,左,右, 姿势。

网友:
这个好诶。厉害厉害。

网友:
我想问一下你用什么电机的啊? 4手机锂电池能供得起?    一个无刷电机也得好几安培驱动电流吧?太低的可带不动吧。  我目前在做着一个4输出电调呢,可以请教请教你

网友:
上不了图片阿,贴不了线路图,不知道什么原因,另外,这里人气好像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