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iic模块跑不起来???

楼主(2012-10-26):
为什么我的iic模块跑不起来???
mc9s08dz60单片机的最小系统连接好了,scl和sda两根线与外围设备的scl和sda已连接。程序里面iic模块初始化什么的都写好了,但是iic好像不工作,压根不启动。搞不懂,求助啊。。。
还有一个疑问,因为iic的两根线与单片机的i/o口是复用的,使用iic之前要不要设置对应单片机i/o的相关寄存器,比如设置输入还是输出?
NXP Kinetis
NXP
Kinetis

网友:
要使能iic,不要设为gpio模式,另外,scl,sda是否上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