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时序仿真

楼主:
把源文件和测试文件以及所用到的原语库加载到工程中去,在时序仿真,指定quartus产生的sdf文件,并指定region/(例化名)结果出现这样的错误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
Failed to annotate from SDF file
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找到解决办法了

要把。vo文件中的  initial $sdf_annotate这行代码注释掉就可以了

网友:
有一个问题,有的注释掉行,新建一个工程,找这样的办法又不行了

网友:
没找根本问题。附上代码让大家看看,看能否出招!

网友:
不能就这么注释掉,查看下究竟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