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AFE253+NRF24L01+进入低功耗问题

楼主:
使用MSP430AFE253+NRF24L01+,做数据只发送模式,进入LPM3电流为330UA,如果NRF24L01+去掉电流就为0.5UA左右,最后发现是430跟无线发送模块的模拟SPI有问题,但是我怎么配置430的I/O口,电流都300UA以上(接NRF24L01+)。请各位大侠帮忙。(进入LPM3前,发送让NRF24进入掉电,再配置430的端口,怎么配置电流都太大)。

网友:
听你的意思是430的输出IO有电流灌入射频模块,休眠状态将对应的IO设置成输入也不行么?

网友:
输入也不行,这几天试下来,情况是这样的:我用PIC芯片进入休眠端口配置跟430一样,功耗没问题。用430就不行,如果NRF24L01去掉430本身功耗也没问题,如果用MOS管控制NRF24L01,进入低功耗关掉无线模块的电源,430端口配置跟以前一样,功耗就1UA了。从这些方面看来是,430输出低状态的时候,像是端口驱动能力有限一样,就是NRF24L01像是悬空了,因为这个电流是跟NRF24L01悬空电流一样大的,我也用了PXREN这个寄存器也没用,因为上拉/下拉电阻35K左右,一样电流很高。

网友:
单片机的功耗一般都比较低的,耗电大多地方在无线模块接收状态,如何调整接收和待机状态分配是关键

网友:
您好,大侠能分享一下具体的解决经验么?我现在也遇到这个一样的问题,并且,我的电流更大,达到700多uA,去掉无线NRF24L01+,电流就很小,在0.4uA左右;加上后,不论怎么设置就是降不下来。困惑啊!求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