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进度显示和实际的对比不正常

楼主:
就是一个课的视频学习完了,但是学习进度只显示30%-50%,有木有遇到相同问题的

网友:
估计是系统内部是以时间计算的,就是你看视频的时候有可能干其他事情去了,浏览器没处在活动状态,然后就没给你计时。你在点浏览器放一段时间就好了

网友:
我一直在看的

你看学习进度每个都是50%,难道系统有bug 吧

网友:
就是统计软件有问题 我看视频也跟你一样 多看一次就好了  没办法  这个算这个平台的软件BUG 吧

网友:
嗯,我也是这样的

网友:
好像这个视频不行  这样  怎么样都是50%  看了3次了 都是50%

网友:
我也是全部都是50%,估计系统有BUG

网友:
找到办法了:
第一:不要点击“进入课程”,点左上角的“课程”
第二:中间多点几下“暂停”

网友:
我也是发现这个问题,通过点击左上角课程,进度条有变化,就解决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