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时好时坏,串口部分我测试过没问题,应该是程序的问题,但是我看了好久也...

楼主:
希望有谁能指点一下,给个大概方向也好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stdio.h"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void delay_ms(u16 nms)
{
  u32 temp;
        SysTick->LOAD=(u32)nms*8;
        SysTick->VAL=0x00;
        SysTick->CTRL=0x01;
        do
        {
    temp=SysTick->CTRL;
  }
        while(temp&0x01&&!(temp&(1<<16)));
        SysTick->CTRL=0X00;
        SysTick->VAL=0X00;
}
int main(void)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RCC_SYSCLKConfig( RCC_SYSCLKSource_HSE);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config USART1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USART1 GPIO config */
   /* Configure USART1 Tx (PA.0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while (1)
  {
        printf("The mcu is ok\n");
    delay_ms(0xffff);
        delay_ms(0xffff);
          delay_ms(0xffff);
    delay_ms(0xffff);

  }
}
/*
* 函数名:fputc
* 描述  :重定向c库函数printf到USART1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由printf调用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将Printf内容发往串口 */
  USART_SendData(USART1, (unsigned char) ch);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TXE));

  return (ch);
}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要是让我看直接配置寄存器的话,确实不太习惯啊,以下是我自己写的,实测过......你可以参考下.....

void USARTInit(void)
{
//模块时钟配置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io 端口配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PA9 -- TX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PA10 -- RX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ART 模块配置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StructInit(&USART_InitStructure);//设置缺省值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oid USART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a)//发送一字节数据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等待至可以发送
          ;
    USART_SendData(USART1, data);
}

void UARTSendData(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count)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count; i++)
    {
        USARTSendByte(data【i】);//这儿打不上英文状态中括号,你自己改一下
    }
}

网友:
你USART是接到什么芯片上的?
你把USART的Rx管脚配置成上拉输入看看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