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收到的、很实用的奖品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原来可以上升到60多度啊。。。。

网友:
为啥获得奖?

网友:
回复 网友A:

答题而得的。现在参加还不晚: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53052-1-1.html

网友:
这是啥呀

网友:
USB集线器+电子钟,也许还有温度计功能,后面那个圆形空间如果是嵌入了一块凸透镜就更好了,可以用来检查电路焊点。

网友:
哦,原来那个圆形空间里是个加热元件,可以用来给水杯加热,爱喝茶或是咖啡的用起来不错。

网友:
任何水杯都行么????

网友B:
纸杯,是不是也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个圆铝的是个发热盘,没有防水措施,只要不洒上去水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纸杯,是不是也可以的?

纸杯底下为了提高受力能力有个环,这会导致受热面积的大幅减小,效果肯定不好,应该采用平底杯,只要能直接放上去与加热垫接触良好即可,当然杯子最好是用金属等导热性能良好的材料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