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走的弯路,还是走了!

楼主:
DIY数字电源中,由于电路设计的欠合理,恰巧又遇到买的元件不是设计指定的元件,致使接连烧坏CPU。
(相关电路参见“全数字电源”有关贴子)
开始怀疑是耦合变压器反馈到初的高压脉冲引起的,随即买了高速光耦合器等IC做实验。以下仅帖两图。

1、 VO2601与IR2110S

此电路作主电源、双管正激的驱动,对光耦合器的输出,上升沿很差,照片中对它作了处理,已达到理想效果。
IR2110S驱动MOS管,需要安排好浮电源问题,在IR的文档中,有介绍这方面的电路。但仅它的示意性的电路是不可以的,仍需要处理边缘缓慢问题。

这样做来,单一个主电源的驱动就需要庞大电路,至少让我无法接受。

----------------放弃

2、光耦合器+三极管+变压器驱动

这个电路仅用了一个高速光耦合器,它的输出的边缘也需要处理。驱动变压器还是原来的。

经调试,此电路可以达到目标。

--------------------后来发现烧坏CPU不是它的原因,所以,这两个方案都放弃了。

网友:
帖子中有掉字、不恰当用词,因有图片,不敢编辑。凑合着看。

近一段时间在忙它事,以后还要接着干。不把它搞定不罢休。

网友:
楼主的焊工很强悍,,,,
烧坏CPU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原来这是一档子事,,,,,呵呵

网友:
楼主强悍!!!

http://shop36646984.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