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uC7061程序烧进去了板子貌似没跑起来

楼主:
程序已经烧写到板子上了,但是芯片好像没跑起来。。。自己写了个控制GPIO口的程序测试,用示波器测该管脚(p0.4)的波形,却检测不到?为什么呢,是不是我的GPIO没配置好呢,还是哪里出现问题。现在板子上只有一块ADuC7061的芯片,及5v的电源供电,使用的是内部时钟!
测试程序: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POWKEY1 = 0x1;
POWCON0 = 0x78;        //内部时钟配置10.24 mhz
POWKEY2 = 0xF4;

GP0CON0 = 0x00;
GP0DAT = BIT28;               //P0.4配置为输出管脚

while (1)
{
  GP0DAT |= (0xAA << 16);
  //Delay_ms(1000);
}
照理说p0.4管脚应该是有输出波形的!但是示波器检测不到??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难道是GP0DAT |= (0xAA <<16); 有问题,还是配置输出管脚问题?
有谁使用过这ADuC7061芯片的,帮忙提点意见!谢谢

网友:
输出是1010-1010,对应的P0.4永远是0,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呢。。。不是1010 吗?  那应该怎么设置啊!

网友:
GPIO控制的例子中,设置:
        GP1DAT  = BIT30;                // Configure P1.6 as an output
        uiTest = GP0CON0;
        uiTest = GP0CON1;
        GP0SET = BIT16;

运行时:
         GP1DAT ^= BIT22;        // Toggle LED on Evaluation board (P1.6)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
嗯,我也关心楼主现在的调试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找到了。硬件设计电路图的时候,连接芯片的RST脚的上拉电阻使用太大了(100k),本身10k就可以了,所以上拉失败,一直置低,复位,程序烧进去就复位了!。。。害我检测了很久!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到了。硬件设计电路图的时候,连接芯片的RST脚的上拉电阻使用太大了(100k),本身10k就可以了,所以上拉失败,一直置低,复位,程序烧进去就复位了!。。。害我检测了很久!

网友:
恭喜楼主!以后多给大家指导指导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惭愧····我是菜鸟,搞软件的,硬件的问题还得自己找,现在ADC采样又遇到了问题!又开始纠结了···

网友:
楼主有板啊。幸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嘿嘿,你可以搞一块的!我也是做项目用到去学习用的!

网友:
你好,请问你这个是使用什么软件来下载程序的,我现在也在做这个,我使用了UART下载方式,但是不清楚使用什么软件来运行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