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_BeagleBone_Cape之NAND

楼主:
作者:chenzhufly QQ:36886052 ( 转载请注明出处) 1. 概述 这篇文档是关于EE_BeagleBone_Cape nand部分设计的一些心得和体会,和大家分型一下。欢迎大伙拍砖 2. NAND设计点滴 还是把原理图图贴上来吧,呵呵
1) 关于管脚电压,主要是34,39脚。这里做了一点兼容性设计,MT29F2G08这两个引脚需要接3.3V,而我使用的K9LBG08U0M和K9F2G08是不需要接的。 2) 由于需要通过FPGA连接,FPGA的代码是必不可少的。 3) 关于NAND和NOR的区别网络上很多,可以看看以下链接: http://www.91tech.net/Article/SoftHardTech/EmbeddedSystem/200608/4147.html 或者看看这张图吧,我觉得还是比较清楚的。
4) 在选择NAND的容量的时候,还需要先了解下uboot和linux的支持情况,要不让是比较苦逼的。比如U-boot 2011.09是不支持K9LBG08U0M这样4GB的Nand的flash的,让我走了一些弯路,后面有介绍。 5) 能够识别了也不是就完事了,分区的格式化也是个问题,我在使用3.1内核的时候,搞死都不行;换成3.2内核就一切ok啦。非常的诡异,具体啥情况我还没细细研究,有兴趣的可以研究下哦:) 3. FPGA代码 1) 首先呢,是做好管脚分配,主要是把BeagleBone的控制引脚和NAND的引脚一一对应上.关于管脚分配前面已经写过了,就不重复啦
// for NAND

assign gpmc_we = TIMER6 ;

assign gpmc_adv_ale = TIMER4

;

assign gpmc_be0n_cle = TIMER5

;

assign gpmc_cs0 = GPIO1_29 ;

assign gpmc_oen_ren = TIMER7

;

assign UART4_RXD = gpmc_wait0 ;

assign gpmc_ad = ((GPIO1_29== 1'b0)

&& (TIMER6 == 1'b0)) ?
{GPIO1_7,GPIO1_6,GPIO1_5,GPIO1_4,GPIO1_3,GPIO1_2,GPIO1_1,GPIO1_0} : 16'bz;

assign
{GPIO1_7,GPIO1_6,GPIO1_5,GPIO1_4,GPIO1_3,GPIO1_2,GPIO1_1,GPIO1_0} = ((GPIO1_29==
1'b0) && (TIMER7 == 1'b0)) ? gpmc_ad : 16'bz;

4. U-Boot中的NAND支持 1) 首先看看drivers/mtd/nand/目录下的Nand_ids.c文件吧,这个文件列出了U-Boot支持的NAND列表,在U-boot 2011.09中,没有找到支持4GB的NAND类型,悲剧!怪不得U-Boot启动的时候没打印信息,我还以为是焊接问题,焊了又焊,深刻的教训!
  1. /* 8 Gigabit */
    {"NAND 1GiB 1,8V 8-bit", 0xA3, 0, 1024, 0, LP_OPTIONS},
    {"NAND 1GiB 3,3V 8-bit", 0xD3, 0, 1024, 0, LP_OPTIONS},
    {"NAND 1GiB 1,8V 16-bit", 0xB3, 0, 1024, 0, LP_OPTIONS16},
    {"NAND 1GiB 3,3V 16-bit", 0xC3, 0, 1024, 0, LP_OPTIONS16},
/* 16 Gigabit */
{"NAND 2GiB 1,8V 8-bit", 0xA5, 0, 2048, 0, LP_OPTIONS},
{"NAND 2GiB 3,3V 8-bit", 0xD5, 0, 2048, 0, LP_OPTIONS},
{"NAND 2GiB 1,8V 16-bit", 0xB5, 0, 2048, 0, LP_OPTIONS16},
{"NAND 2GiB 3,3V 16-bit", 0xC5, 0, 2048, 0, LP_OPTIONS16},
下面没有了,呵呵
复制代码2) 在来看看include/configs下的Am335x_evm.h文件吧 第46行,说明已经支持NAND了,要不然也不会有打印呵呵
  1. #define CONFIG_MMC
    #define CONFIG_NAND
    #define CONFIG_SPI

再看看第210行,这是和NAND配置相关的一些代码,还有SPL相关的配置
  1. /* NAND boot config */
    #define CONFIG_SPL_NAND_SIMPLE
    #define CONFIG_SPL_NAND_SUPPORT
    #define CONFIG_SYS_NAND_5_ADDR_CYCLE
    #define CONFIG_SYS_NAND_PAGE_COUNT (CONFIG_SYS_NAND_BLOCK_SIZE / \
    CONFIG_SYS_NAND_PAGE_SIZE)
    #define CONFIG_SYS_NAND_PAGE_SIZE 2048
    #define CONFIG_SYS_NAND_OOBSIZE 64
    #define CONFIG_SYS_NAND_BLOCK_SIZE (128*1024)
    #define CONFIG_SYS_NAND_BAD_BLOCK_POS NAND_LARGE_BADBLOCK_POS
    #define CONFIG_SYS_NAND_ECCPOS { 2, 3, 4, 5, 6, 7, 8, 9, \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
#define CONFIG_SYS_NAND_ECCSIZE 512
#define CONFIG_SYS_NAND_ECCBYTES 14
  • #define CONFIG_SYS_NAND_ECCSTEPS 4
    #define CONFIG_SYS_NAND_ECCTOTAL (CONFIG_SYS_NAND_ECCBYTES * \
    CONFIG_SYS_NAND_ECCSTEPS)
  • #define CONFIG_SYS_NAND_U_BOOT_START CONFIG_SYS_TEXT_BASE
  • #define CONFIG_SYS_NAND_U_BOOT_OFFS 0x80000
    复制代码第19行,说明可以在nand中存放环境变量
    1. #define CONFIG_SYS_NO_FLASH
      #define CONFIG_NAND_ENV

    3) 看看我换成K9F2G08的打印信息吧
    1. U-Boot 2011.09 (Nov 04 2011 - 21:39:19)
    I2C: ready
    DRAM: 256 MiB
    WARNING: Caches not enabled
    No daughter card present
    NAND: HW ECC Hamming Code selected
    256 MiB
    MMC: OMAP SD/MMC: 0
    *** Warning -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复制代码5. Linux中的NAND支持 1) 同样的,我们先看看drivers/mtd/nand/目录下的Nand_ids.c文件,有心的人可以看出U-Boot的目录结构和文件和linux的一样的。但是支持的NAND的类型就大很多了哦,最大可以到64GB。
    1. /* 16 Gigabit */
      {"NAND 2GiB 1,8V 8-bit", 0xA5, 0, 2048, 0, LP_OPTIONS},
      {"NAND 2GiB 3,3V 8-bit", 0xD5, 0, 2048, 0, LP_OPTIONS},
      {"NAND 2GiB 1,8V 16-bit", 0xB5, 0, 2048, 0, LP_OPTIONS16},
      {"NAND 2GiB 3,3V 16-bit", 0xC5, 0, 2048, 0, LP_OPTIONS16},
      ........
      ........
      /* 512 Gigabit */
      {"NAND 64GiB 1,8V 8-bit", 0x1E, 0, 65536, 0, LP_OPTIONS},
      {"NAND 64GiB 3,3V 8-bit", 0x3E, 0, 65536, 0, LP_OPTIONS},
      {"NAND 64GiB 1,8V 16-bit", 0x2E, 0, 65536, 0, LP_OPTIONS16},
      {"NAND 64GiB 3,3V 16-bit", 0x4E, 0, 65536, 0, LP_OPTIONS16},

    看看\arch\arm\mach-omap2\Board-am335xevm.c中关于NAND支持吧 如果要让Beaglebone支持nand,需要在beaglebone_dev_cfg中增加nand的初始化函数,我是这样做的
    1. /* Beaglebone Rev A3 and after */
      static struct evm_dev_cfg beaglebone_dev_cfg[] = {
      {mii1_init, DEV_ON_BASEBOARD, PROFILE_NONE},
      {usb0_init, DEV_ON_BASEBOARD, PROFILE_NONE},
      {usb1_init, DEV_ON_BASEBOARD, PROFILE_NONE},
      {mmc0_init, DEV_ON_BASEBOARD, PROFILE_NONE},
      {evm_nand_init, DEV_ON_BASEBOARD, PROFILE_NONE},
      {NULL, 0, 0},
      };

    看看NAND初始化部分都干了些啥子,主要设计nand_pin_mux和am335x_nand_partition这两个
    1. static void evm_nand_init(int evm_id, int profile)
      {
      setup_pin_mux(nand_pin_mux);
      board_nand_init(am335x_nand_partitions,
      ARRAY_SIZE(am335x_nand_partitions), 0, 0);
      }

    下面这个就是管脚的定义了
    1. /* Pin mux for nand flash module */
      static struct pinmux_config nand_pin_mux[] = {
      {"gpmc_ad0.gpmc_ad0",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gpmc_ad1.gpmc_ad1",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gpmc_ad2.gpmc_ad2",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gpmc_ad3.gpmc_ad3",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gpmc_ad4.gpmc_ad4",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gpmc_ad5.gpmc_ad5",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gpmc_ad6.gpmc_ad6",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gpmc_ad7.gpmc_ad7",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gpmc_wait0.gpmc_wait0",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gpmc_wpn.gpmc_wpn", OMAP_MUX_MODE7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gpmc_csn0.gpmc_csn0",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ULL_DISA},
      {"gpmc_advn_ale.gpmc_advn_ale",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ULL_DISA},
      {"gpmc_oen_ren.gpmc_oen_ren",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ULL_DISA},
      {"gpmc_wen.gpmc_wen",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ULL_DISA},
      {"gpmc_ben0_cle.gpmc_ben0_cle",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ULL_DISA},
      {NULL, 0},
      };

    这是NAND的分区,可以看到和系统启动的时候打印是一致的
    1. /* NAND partition information */
      static struct mtd_partition am335x_nand_partitions[] = {
      /* All the partition sizes are listed in terms of NAND block size */
      {
      .name = "SPL",
      .offset = 0, /* Offset = 0x0 */
      .size = SZ_128K,
      },
      {
      .name = "SPL.backup1",
      .offset = MTDPART_OFS_APPEND, /* Offset = 0x20000 */
      .size = SZ_128K,
      },
      {
      .name = "SPL.backup2",
      .offset = MTDPART_OFS_APPEND, /* Offset = 0x40000 */
      .size = SZ_128K,
      },
      {
      .name = "SPL.backup3",
      .offset = MTDPART_OFS_APPEND, /* Offset = 0x60000 */
      .size = SZ_128K,
      },
      {
      .name = "U-Boot",
      .offset = MTDPART_OFS_APPEND, /* Offset = 0x80000 */
      .size = 15 * SZ_128K,
      },
      {
      .name = "U-Boot Env",
      .offset = MTDPART_OFS_APPEND, /* Offset = 0x260000 */
      .size = 1 * SZ_128K,
      },
      {
      .name = "Kernel",
      .offset = MTDPART_OFS_APPEND, /* Offset = 0x280000 */
      .size = 40 * SZ_128K,
      },
      {
      .name = "File System",
      .offset = MTDPART_OFS_APPEND, /* Offset = 0x780000 */
      .size = MTDPART_SIZ_FULL,
      },
      };

    2) 这也为什么我的4GB NAND也是可以被linux检测到的原因 看看4GB的系统的打印信息吧
    再看看256MB的系统的打印信息吧
    1. [ 0.885371] omap_hsmmc.0: alias fck already exists
      [ 0.894289] mtdoops: mtd device (mtddev=name/number) must be supplied
      [ 0.901336] omap2-nand driver initializing
      [ 0.906150] NAND device: Manufacturer ID: 0xec, Chip ID: 0xda (Samsung NAND 256MiB 3,3V 8-bit)
      [ 0.915251] Creating 8 MTD partitions on "omap2-nand.0":
      [ 0.920854] 0x000000000000-0x000000020000 : "SPL"
      [ 0.927785] 0x000000020000-0x000000040000 : "SPL.backup1"
      [ 0.935221] 0x000000040000-0x000000060000 : "SPL.backup2"
      [ 0.942519] 0x000000060000-0x000000080000 : "SPL.backup3"
      [ 0.950013] 0x000000080000-0x000000260000 : "U-Boot"
      [ 0.957714] 0x000000260000-0x000000280000 : "U-Boot Env"
      [ 0.965087] 0x000000280000-0x000000780000 : "Kernel"
      [ 0.974097] 0x000000780000-0x000010000000 : "File System"

    6. NAND Flash相关操作 U-Boot下的相关命令:具体的就不解释了,有兴趣的可以从网上查看
    1. U-Boot# nand
      nand - NAND sub-system
    Usage:
    nand info - show available NAND devices
    nand device [dev] - show or set current device
    nand read - addr off|partition size
    nand write - addr off|partition size
    read/write 'size' bytes starting at offset 'off'
    to/from memory address 'addr', skipping bad blocks.
    nand erase[.spread] [clean] off size - erase 'size' bytes from offset 'off'
    With '.spread', erase enough for given file size, otherwise,
    'size' includes skipped bad blocks.
    nand erase.part [clean] partition - erase entire mtd partition'
    nand erase.chip [clean] - erase entire chip'
    nand bad - show bad blocks
    nand dump[.oob] off - dump page
    nand scrub off size | scrub.part partition | scrub.chip
    really clean NAND erasing bad blocks (UNSAFE)
    nand markbad off [...] - mark bad block(s) at offset (UNSAFE)
    nand biterr off - make a bit error at offset (UNSAFE)
    复制代码查看一下信息吧
    1. U-Boot# nand info
      Device 0: nand0, sector size 128 KiB
      U-Boot# nand device
      Device 0: nand0, sector size 128 KiB

    Linux下的相关操作 看看有几个分区
    1. root@am335x-evm:~# cat /proc/mtd
      dev: size erasesize name
      mtd0: 00020000 00020000 "SPL"
      mtd1: 00020000 00020000 "SPL.backup1"
      mtd2: 00020000 00020000 "SPL.backup2"
      mtd3: 00020000 00020000 "SPL.backup3"
      mtd4: 001e0000 00020000 "U-Boot"
      mtd5: 00020000 00020000 "U-Boot Env"
      mtd6: 00500000 00020000 "Kernel"
      mtd7: 0f880000 00020000 "File System"

    1. root@am335x-evm:~# cat /proc/partitions
      major minor #blocks name
    31 0 128 mtdblock0
    31 1 128 mtdblock1
    31 2 128 mtdblock2
    31 3 128 mtdblock3
    31 4 1920 mtdblock4
    31 5 128 mtdblock5
    31 6 5120 mtdblock6
    31 7 254464 mtdblock7
    179 0 3813376 mmcblk0
    179 1 72261 mmcblk0p1
    179 2 923737 mmcblk0p2
    179 3 2795310 mmcblk0p3
    复制代码使用flash_eraseall是有些问题,暂时问题不明,如果哪位大侠知道,麻烦告诉我一下,谢谢!
    1. root@am335x-evm:~# flash_eraseall -j /dev/mtd7
      flash_eraseall has been replaced by `flash_erase 0 0`; please use it
      flash_erase: error!: /dev/mtd7: unable to get NAND oobinfo
      error 22 (Invalid argument)

    使用mkfs就没有问题
    1. root@am335x-evm:~# mkfs -t ext2 /dev/mtd7
      mke2fs 1.41.14 (22-Dec-2010)
      /dev/mtd7 is not a block special device.
      Proceed anyway? (y,n)
      root@am335x-evm:~# mkfs -t ext2 /dev/mtdblock7
      mke2fs 1.41.14 (22-Dec-2010)
      Filesystem label=
      OS type: Linux
      Block size=1024 (log=0)
      Fragment size=1024 (log=0)
      Stride=0 blocks, Stripe width=0 blocks
      63744 inodes, 254464 blocks
      12723 blocks (5.00%) reserved for the super user
      First data block=1
      Maximum filesystem blocks=67371008
      32 block groups
      8192 blocks per group, 8192 fragments per group
      1992 inodes per group
      Superblock backups stored on blocks:
      8193, 24577, 40961, 57345, 73729, 204801, 221185
    Writing inode tables: done
    Writing superblocks and filesystem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one
  • This filesystem will be automatically checked every 32 mounts or
    180 days, whichever comes first. Use tune2fs -c or -i to override.
    复制代码挂载到/mnt/nand,创建一个hello_eeworld目录,然后重启
    1. root@am335x-evm:~# cd /mnt
      root@am335x-evm:/mnt# ls
      card cf nand net ram
      root@am335x-evm:/mnt# ls nand
      root@am335x-evm:/mnt# mount /dev/mtdblock7 nand/
      root@am335x-evm:/mnt# ls nand/
      lost+found
      root@am335x-evm:/mnt# mkdir nand/hello_eeworld
      root@am335x-evm:/mnt# ls nand/
      hello_eeworld lost+found
      root@am335x-evm:/mnt# reboot

    重启后,hello_eeworld还在,说明是能够操作成功的。
    1. am335x-evm login: root
      root@am335x-evm:~# mount /dev/mtdblock7 /mnt/nand
      root@am335x-evm:~# ls /mnt/nand
      hello_eeworld lost+found
      root@am335x-evm:~#

    7. PDF下载

    ===================================

网友:
    回复是种美德

网友:
    虽然晚来了几年,但还是回复一下,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