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芯片哪个封装的片子是最多的呢?

楼主:
求助一个问题,MSP430哪个系列的封装和管脚兼容的最多呢?
假如要设计一款最小系统板,小巧紧凑,而且兼容尽量多的MSP430,应该选哪个系列的MSP430呢?
假如咱们版块上,把设计的原理图和PCB公布出来,大家可以自由打样,你敢不敢用?
假如咱们版块组织一次最小系统的DIY小活动,你敢参加么?
假如你没有画过原理图,你敢不敢来尝试一次MSP430的最小系统设计?
假如你没有做过PCB的LAYOUT,你敢不敢lay出自己的第一款PCB,然后打个个性LOGO在上面?
亲爱的元方们,你们怎么看?

网友:
有兴趣,最近正好在学ALTIUM DESIGNER,但是一直在纸上谈兵,真正画PCB不知道是个什么概念,求高手指导交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好可以相互配合学习下

网友B:
20脚的 DIP 或者 TSSOP 比较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脚的 DIP 或者 TSSOP 比较通用

仅对于 G2xx 系列啊

网友:
没看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g2有launchpad,我们就不做G2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想问问大家430的哪个系列兼容封装的片子最多

网友:
搞偏门的片子吧   版主  有意思

网友:
F149.64脚的,兼容1系列149以上的芯片,如169,1611,1612等等,原理图也蛮简单的。网上一大堆可以下,至于PCB的话自己慢慢尝试吧,如果是送工厂打印的随便怎么花都行,但是尽量靠近规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