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DSP-Sitara 视频问题

楼主:
【TI 教室】DSP-Sitara精品课程上线,礼品、开发板等你拿!  视频问题

我怎么看都是只有50%的进度  不知道怎么回事 ,还有个奇怪的现象,我还没看一会 就有50%的进度了 可是后来怎么看
进度条都不张了,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
你还能看,我进去放不了,调整浏览器也看不了,但进度有就是没图像,找个管管问问

网友:
我以前看不了 就是把COOKIE删了 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的这个问题我问maylove啦。据maylove说是这个项目外包给别的公司做的

具体的她联系外包公司。我的同楼主一样,嘿嘿

网友:
第一:不要点击“进入课程”,点左上角的“课程”
第二:中间多点几下“暂停”

网友:
按楼上的试下看看怎么样先

网友:
通过点击左上角的课程进入。如果看到进度条有变化,那么不会有问题,一开始通过进入课程点的,进度条不会有变化的,退出后进度是5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确实  是要点左上角的 进入课程才行的 这样进度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