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的UART通讯和8路ADC10相互影响,请教各位大神怎么办?

楼主:
赶紧帮帮我吧,好几天啦。。。。以下是我写的launchpad程序,请教给位大神:我想先用P1口的8位ADC10采集完数据后保存起来,然后再用P1.1和P1.2的UART功能把采集到的数据传到PC中,请问我哪儿错了,我一定改!!!!!

#include

#define   CPU_F       ((double)1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IAR自带的延时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IAR自带的延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t result,AD_result[8];
char result_M[4];
uchar i,u;
double v;

void uart_init()
{
  ADC10CTL0 = 0;//不允许中断
  ADC10CTL1 = 0;
  ADC10AE0  = 0;
  UCA0CTL1|=UCSSEL_2;
   UCA0BR0=104;           //波特率为9600
   UCA0BR1=0;
   UCA0MCTL=UCBRS0;
   P1SEL=0;
   P1DIR = BIT2;           //P1.2  UART_TX
   P1SEL|=BIT1+BIT2;     //将P1.1 P1.2设为第二功能
   P1SEL2 = BIT1 + BIT2;
   UCA0CTL1&=~UCSWRST;
   IE2|=UCA0RXIE;
}

void AD_Init(void)
{
  P1SEL = 0xFF;//将IO选择为AD输入
  P1DIR = 0;
  ADC10CTL0 |= SREF_1+REFON+ADC10IE;//将AD10基准设置为1.5V 开启AD允许中断
  ADC10CTL0 |= ADC10SHT_3+MSC;//打开AD转换,过采样率设置为64个采样周期
  ADC10CTL1 |= ADC10SSEL_3+SHS_0;//选择250K的采样时钟,用ADC10SC触发采集
  ADC10CTL1 |= CONSEQ_1+INCH_7;//连续采样模式,从通道0~7
  ADC10CTL0 |= ADC10ON;
  ADC10AE0  |= 0xFB;
  ADC10CTL0 |= ADC10SC+ENC;
}

void send(uchar c)
{
    UCA0TXBUF=c;
    while(!(IFG2&UCA0TXIFG));
    IFG2&=~UCA0TXIFG;
}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DCOCTL=CALDCO_1MHZ;       //将DCO设为1mhz
    BCSCTL1=CALBC1_1MHZ;
    for(u=0;u<8;u++)
    {
      AD_result=0;
    }
    uart_init();
    send('B');
    send('e');
    send('g');
    send('i');
    send('n');
    send(':');
    while(1)
    {
//      send('A');
      AD_Init();
      _EINT();
      delay_ms(50);
      ADC10CTL0 |= ENC+ADC10SC;
      delay_ms(50);
      uart_init();
      send(0x31);
      send(AD_result[0]);
      send(AD_result[1]);
      send(AD_result[6]);
      delay_ms(500);
    }
}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void)
{
  AD_result=ADC10MEM;
  u--;
  if(u>8)
  {
    u=7;
  }
}

网友A:
解决了~不用自带的UART模块

网友:
请问你是如何解决的,我也面对同样的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不用自带的UART模块

楼主,不太明白,自带UART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