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板子的语音采集模块一直采不到语音信息是怎么回事?

楼主:
  实验室做了几块语音采集的极子,可以就有块一直采不到信号,也用显波器测过了,可是不知道是信号太过微弱还是就是没有信号进来,现在急需解决这个问题,那个有用过我款芯片的?或也有出现过类似情况的,或者是电路方面的高手的,进来给指点一二吧,我用的采集语音的芯片是TLV320AIC23B,这个模块的电路图如下:

语音采集模块

语音采集模块

网友:
补充一下,这块芯片本身应该不会有问题?现在就是想明白由J9麦克进来到芯片到底有信号没得?这个要怎么弄一下呢

网友:
好像没有什么人哦,不能沉下去,顶起

网友:
前段时间我也用的这个,应该是信号过小了,你可以先用信号源给MIC输入信号,幅值300mV,直流偏置1.5V,信号频率2K,正弦信号。看看接收到的数据对不对,或者直接用耳机放出来听听声音,和附件的音频文件对比一下。(把后缀改为wav)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嘛?好的,我试一下你的方法,看看是不是这样的,呵呵,3Q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信号源我要自己搭嘛?手头没有现成的信号发生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一个语音接收模块,将语音转换成可处理的数字信号,现在问题是好像没有信号进来,做了几块板子只一块可以用,有数据,其他都没有,现在想找出来是什么原因?产生这样的结果

网友:
芯片正常工作了没,测下第二脚看有没时钟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C:

芯片没得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 现在问题是好像没有信号进来,做了几块板子只一块可以用,有数据,其他都没有,现在想找出来是什么原因?产生这样的结果

有一块可用,一般说明其它不能用的板子是焊接问题。就那几个元件,问题很容易查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查过了,没有发现那里存在焊接问题,就连那个J9插头都换了两个了,还是有问题,采集不到信号,非常纳闷,不知道那有问题,试着用示波器测过从J9到MICIN看到底有信号没有?奇怪的是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又测不到,不知道是信号太微弱了,还是我们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能回答你做的这几块板为什么出现不一样的现象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要能回答,我现在就不可能有问题了,就是一样的东西结果就不一样了,这才最让人纳闷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己做的一样的板子,出现了不同的问题,如果找这个最起码的问题都找不到,真的是谁也帮不了你的。

因为这是最基本的。

如果几块板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倒是可以在向他人求助。

网友:
1、MIC方向的问题,带爪的一端是负极
2、信号放大电路问题
第一点问题会比较的  换个MIC试试
        北京百纳信达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研、设计、生产、维修、销售和系统集成为一体的加工企业。成立于2006年6月,凭借在SMT领域的专业水平和成熟的技术,在北京电子加工服务领域迅速崛起。依靠服务和质量求发展,不断为用户提供满意的产品,是我们始终不变的追求。
    今天百纳信达员工奉行“高效 严谨 团结”的方针,不断开拓创新,以技术为核心、视质量为生命、奉用户为上帝,竭诚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
    专注于“样板”和“中小批量电子产品”的来料加工服务,上门取件送货。
周期短   质量高    服务好
北京百纳信达科技有限公司
          陈  飞
电  话:010-51602546
传  真:010-82937190

~~~~~~~~~~~~~~~~~~~~~~~~~~~~~~~~~~~~~~~

网友:
回复 网友E:

也,还有做广告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