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VHDL程序,同样的芯片型号,不同的芯片,某些管脚输出不一样(已解决,低级错误)

楼主:
各位前辈,我在基于FPGA开发数字系统过程中遇到了如下情况,请有经验的前辈帮忙分析分析,晚辈谢谢了先!

    1、我使用同样的VHDL程序,同样的芯片型号,同样的电路板,在多数板子上跑都是正常的。
    2、在一块板上跑了几次,程序正常。后来拨动了几下开关,就发现有些管脚的输出不正常了,重启几次也一样。然后我简单修改了一下程序,在顶层直接给这些管脚赋值,发现输出也正常。

    有没有前辈遇到过这种情况,帮忙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谢谢了。换芯片不太方便,所以先在这里请教一下,看看有没有类似情况。不胜感谢!

网友:
可以把自己的错过告诉大家,大家可以用来借鉴哟!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由开关控制模块是否启动,结果开关驱动芯片烧了,每次读入的开关状态都是错误的。

网友:
支持楼上分析结果!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