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线要比数字线的线宽大好几倍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
为什么射频线要走粗线,是哪方面的原因,求解释

网友:
1、为了匹配
2、传输功率大

网友:
请举例说明?

网友:
射频线的阻抗要求一般是50欧姆,根据pcb的走线(通常是微带)计算走线宽度。走线宽度设计宽一点损耗会比较小,加工制作带来的误差相对也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