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电源/负载电路组合稳定的推荐方案序列

楼主:
请按照下面的推荐步骤顺序能够解决电源/负载电路的稳定性问题:

1.尽可能去除测试夹具上、DUT两端的全部电容器。

2.尽可能使用特氟龙绝缘线降低电源线的电感量。或者,使用带特氟龙绝缘的SC-182同轴电缆。使用良好的接线方法并使连接至DUT的线长最短。

3.如果使用23022306,请切换至低(LOW)带宽设置以启动内部补偿网络。

4.如果在100kHz频率以下出现振荡(当使用2303时)或在500kHz频率以下(当使用2306时),就用外部补偿网络。

5.如果在100kHz频率以上出现振荡(当使用2303时)或在500kHz频率以上(当使用2306时),就增加电源/负载电路的电阻值。每条源测试线从开始。如果电阻器能让电路稳定,那么用更小电阻值进行实验直至电路变得不稳定,然后选择能让电路重新稳定的稍大一些的电阻值。这样做的目的是让电路中增加的电阻值最小并优化瞬态响应。请牢记使用细线规的测试线能增加足够的电阻值,同样能实现电路中增加电阻器的目标。

这些步骤的顺序是要让初始化步骤对电路性能的影响最小。上面的方法可以连起来使用以处理更困难的电源/负载电路组合。

结论

虽然高速瞬态响应电源具备从大脉冲负载电流快速恢复所需的性能,这些电源的宽带宽易受高电抗负载电路不稳定性的影响。负载电路电抗与所用测试线的类型、测试线的长度,夹具上的器件和DUT的输入电抗有关。必须将这些电路元件的总电抗降至最低才能实现高速瞬态电源的全面性能。降低电抗的方法包括缩短电缆长度或者为取得最佳效果,采用SC-182低电感量电缆降低电缆电感量。增大负载电路电阻值是提高稳定性的另一种方法。使用细线规电缆或在每条源测试线上增加小电阻器能实现增大负载电路电阻值的目标。去掉夹具上不必要的电容器可以降低电路总电抗,这是第三种方法。改善稳定性的第四种方法是给电路加入补偿网络以减小电路的有效带宽。这四种方法单独使用或结合使用都可以保证电源/负载电路稳定性并能在负载动态变化过程中提供变化最小的电压输出及直流和脉冲负载电流测量。高速瞬态响应电源的优点远胜于为确保稳定性能在负载电路配置中付出的额外努力。

网友:
你的文章都很深奥!技术性非常专业!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