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疑问

楼主:
各位老鸟们:
        我在ccs3.1中定义了一个数组,是全局变量。然后对他赋值,数组前面的元素赋对了,可后面的赋不上,在watch window中后面的元素也不能修改。有没有老鸟遇到过此类情况啊,求分析!!

网友:
还3.1啊,现在都5.2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吧,
重点是后面的疑问。。

网友:
后面的关系到你的寄存器的分配问题,如果物理上分配的不正确将无法赋值。

你可以检查一下CMD文件及相应芯片说明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这个问题,这个全局变量我定义到了片外,但是运行时看他的地址还是在片内。但我配置了EMIF啊,这是为什么?

网友:
这个数组如果太大的话,要在CMD中声明一下,确定数组的大小、起始位置,不要和其他的变量冲突~

网友:
数组前面的元素赋对了,可后面的赋不上

会不会是数组内存地址的问题。加上static修饰符会不会好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编译时有这个警告,create output section ABC without SECTIONS specification......ABC是我定义的片外内存,这是不是因为没有在CMD文件中声明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啦,这个问题解决了,是cmd文件中没有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