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LED闪烁程序 为什么LED一直亮着 不会闪烁? 软件:ICCAVR Progisp

楼主:
#include
#include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a,b;
for(a=0;a<1;a++);
for(b=0;b<1;b++);
}
void main(void)
{
DDRB=0XFF;
PORTB=0XFF;

DDRA=0XFF;
PORTA=0XFF;

while(1)
{
PORTA |=BIT(7);
delay();
PORTA &=~0x80;
delay();
}
}

网友:
毛病在延时,你的延时等于没延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a,b;
for(a=0;a<1;a++);
for(b=0;b<1;b++);
}

网友:
这个延时适用于蜗牛。。。

网友:
闪的太快了,看起来像没闪。

网友:
的确 时间短啊短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延时是后来调试时忘改回去了,真正原因是第一个FOR语句后面多加了个分号,还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