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关于运放电路的计算?????????

楼主:
如图所示: 求解运放输出电压?

网友:
这是个100倍的放大器,输入10mV,输出就是1V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前面那个应该输出VDD吧,后面那个输出1V,理论上的

网友:
不对,后面那个是-1V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图:(a)它的同相输入端1/2VDD是干什么的?

根据运放电路的“虚断”和”虚短“原理计算出来的应该是 Vo=100Vi+101(1/2VDD);
???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3178116863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恩,毋需抱怨!

网友:
回复 楼主:

理论上是Vo=101(1/2VDD)-100Vi,可是超过了运放的输出能力了呀,如果是轨对轨运动,应该就是输出VDD

网友:
第一个图,图中说了,用于单电源供电的场合。
正端接1/2VCC也只是将运放的输出定在中点。当然,输入应该是在1/2VCC附近的交流信号。
第二个图,是用于双电源供电的场合。它们原理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