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ucosii内存管理问题,希望高手给指导下,谢谢

楼主:
 小弟正在学习ucosii,现在需要利用ucosII中内存管理来实现动态分配内存,我看到邵贝贝书中讲到一个内存分配的例子:
OS_MEM *CommTxBuf;
INT8U CommTxPart[100][32];
CommTxBuf=OSMemCreate(CommTxPart,100,32,&err);
我有些疑问:假设CommTxPart中要分配的内存块,我不知道要分配对多个块,怎们办?
例如:有个服务器,有多个客户端连接到这个服务器上,我不可能知道,只有客户端连上服务器,我才能指导客户端的大小。等等
若直接定义CommTxPart[100][32],在程序中就能直接用了,为何还要申请动态内存管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ucos2的内存管理只能分配固定大小的内存。实际上它是用一个单向链表管理内存收发。
自己定义数组需自己管理链的插入和删除并保证线程安全。已经有很棒的车轮了,为什么还要自己造一个车轮呢?

网友:
在有限的内存空间内分配固定大小的内存,大多数情况下不使用的下,不是浪费空间吗?
我想知道了,在分配固定大小的内存空间里,没有使用的情况下,操作系统只是定义了大小的内存空间,只有使用才能分配。
假设:我申请了10个内存块,每块32字节。若只有用了8个,剩余没有用到,是不是在内存分配时,只分配了8个,只有用到才会分配

网友:
自己定义的链表是要手动删除和插入,但是也是在使用到时候才会动态分配;
假设:比如TCP连接中的客户端,我只有在连接时才会申请一个客户端连接信息,不必关心客户端的数目;
要采用内存管理,我首先要申请固定大小的内存了,一般在C/S模式通信下,客户端的数目是比较大,此时申请固定空间不是很大吗

网友:
嵌入式实用资源有限,怎能不关心客户端数量。嵌入式TCP协议栈在配置时就要求填最大TCP连接数与最大UDP连接数了。
当所有客户端要求服务器提供相同的服务时可以只写一份服务任务代码,当一个TCP连接请求被接收时,建立服务任务并传递TCP端口号给服务任务代码以提供服务(也可以识情况用结构指针来包含更多信息)。TCP连接建立时分配空间,断开时释放内存空间。栈空间分配就可以用内存管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