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中的乘法器

楼主:
最近想用FPGA作一个数字下变频,不知道FPGA中的乘法器,能否将NCO产生的一个频率输入乘法器,与AD采样的信号进行相乘,得到一个差项与和项,再进行低通滤波将和项滤除,从而实现降低频率?

网友:
好复杂,楼主能讲明白点么!  乘法 怎么又出现和项和差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将进来的信号做数字下变频,进来可能是sin,然后数控振荡器输入也是sin,经过乘法器,通过积化和差公式出来一个和项一个差项

网友:
回复 网友A:

FPGA中的乘法器能算sin,cos吗?

网友:
乘法器就是简单的数学运算,最多就是有符合运算,不要把FPGA中乘法器想得太智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看有些论文都用到了FPGA的乘法器做sin和cos的运算啊,一般用作混频器,做数字下变频用。用的是Altera参数化模型库中的宏模块“lpm_mult”,不知是否可以这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