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按键软件消抖中的释放抖动

楼主:
关于按键软件消抖中的释放抖动
按键释放的时候也是有抖动的,大家一般是怎么考虑的?特别是单独使用IO中断的按键。为什么?

网友:
完了完了,我又忍不住问了个低级问题

网友A:
我一般倾向于硬件上并电容

网友B:
软件消抖,通常就是延时,产生中断后,延时后查询其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倾向于硬件上并电容
可是好像在哪里看到过硬件上并电容不一定那么可靠
那么好像老版LaunchPad的Demo和那个铁电MSP-EXP430FR5739的Demo中还是软件中使用了Debounce方法,那也是有电容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件消抖,通常就是延时,产生中断后,延时后查询其状态。
我的意思是,按键按下产生中断,但是释放时既然也存在抖动,那么是不是也会产生中断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并上个电容,用个好点的案件,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C:
问题很简单,实现起来很麻烦。。。。。

网友:
1、用软件就可以消抖,并不是非用电容不可。对板上的触点开关检测,一般可以省去电容,仅用软件处理。

2、开关两端并电容有消抖效果,但也许更重要的是对板外来的触点信号有去除电压尖峰,保护接口电路的作用。

3、用软件消抖时,上下跃变沿(即开关的开/合)都应该处理,不能只处理一边。

网友D:
你想的复杂了,实际没有你说的那种情况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很简单,实现起来很麻烦。。。。。
那就讲讲嘛,干嘛这么保守?
问出来就是为了讨论看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并上个电容,用个好点的案件,不会有问题的.

虽然实际可能是很少发生问题,但是从理论上给大家讲解清楚一点嘛。
我还没有就此问题单独查我所收藏的一些盗版扫描的电子书,不过貌似看到过按键按下和释放时的所示波形图呀,好像看到过至少按下时说要处理什么的

关于好的按键还是坏的按键,这个恐怕不能太作为一个条件,再好的按键也会有损旧问题的。质量差的按键的使用我是有感受的,当然不是用在这种方式的按键,接触电阻变化是很大的。

再说,什么问题,即使实际不影响,但之前应该搞清楚嘛。假如要你做个导弹,装载的是核弹头发射到罗布泊试验,那中途要是掉下来落在有人区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难道你会以一种痞子赌博的心态对待?尽管可以以概率极低来降解自己良心的不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想的复杂了,实际没有你说的那种情况发生

我也只是问问

那么能请您稍微详细一点讲讲这样中断方式按键的处理原理和方式好吗?算是教授行吧?这样省得不踏实不明了,省得查一部部的和很可能知说到了一部分的书(实际上翻了下个别书我发觉好像如此),省得花时间搜索排除千篇一律的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F:
3、用软件消抖时,上下跃变沿(即开关的开/合)都应该处理,不能只处理一边。
谢谢回复

能不能就软件消抖或者软件和并接电容结合说说大致的方法过程么?

网友:
中断不用延时,查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吧

记得好像看到过有文章说对于释放时的抖动,如果按下时的抖动软件处理的好的话,可以不用考虑,大概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不知道新手能否理解其中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说清楚一点呢?

另外补充一下,前面我说MSP-EXP430FR5739中带电容,我刚刚打开看了一下,好像实际没有,记错了。没仔细看,大家感兴趣的可以查查。

网友:
如电容足够大,也许软件不必再处理,这里仅讨论本猫自己用的软件去抖方法。

①.利用定时器中断(比如1ms)读开关,并对外(其他程序)输出。该服务程序需设置以下资源:
  ● 一个计数器cnt(初始值可为0)
  ● 一个记忆上次开关状态的存储器cur
  ● 设读到的开关状态为in,对外输出为out

 下面以8ms消抖为例:

②.中断服务处理
  in ← 开关的当前状态(读开关);
  if (in≠cur) {
    cnt ← 0;
  } else {
    if (cnt < 7) {
      cnt ← cnt + 1;
    } else {
      out ← in;
    }
  }
  cur ← in;

用1ms定时器是为了好算,而且这年头的处理器对ms级的中断不会有太重的负担。
另外这个办法的效果应好过古典的8279芯片去抖,8279只要求10ms前后2次开关状态相同,而这里连续比较了8次。

仙科院颁布的去抖处理原理图

仙科院颁布的去抖处理原理图

网友:
楼上是使用轮询方式的?

我主要是关于直接使用IO上下沿中断方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关于直接使用IO上下沿中断方式的
IO跃变沿触发中断后——

办法①:插入一段软件延迟后再读开关,若确认状态不变则输出该状态,否则放弃。

办法②:启动一定时器,等进入该定时器timeout中断后再如上读开关并判断是否输出。

①是极坏的办法,强烈建议BS之。

网友H:
中断吧。每100ms中断一次,然后把事件记录到联合体中,再查询。

网友:
回复 网友F:

对于2 ,有没有使用的时候没有独IO的状态的?
另外,弹起的时候实际上有可能又经历了一遍2的处理只不过第二次的IO中断被判断为无效?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有这样的文献说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中断吧。每100ms中断一次,然后把事件记录到联合体中,再查询。
什么意思?如果使用IO上下沿中断而平时是进入LMP4的状态是没得时钟的吧。

其实也没什么,我只是想得到确切的描述罢了。这样十分普用的方式总得有一个明确清晰的说法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说的中断不用查的意思是说,CPU都识别的按键,抖不抖的都识别了。再延时,是不是不相信CPU的处理能力

网友:
回复 网友G:

帖子多了,不知道什么意思了

抖动如果造成识别为多次按键那就是问题了吧?

例如MSP-EXP430FR5739中的按键1,按一下就是切换一个LED和模式,如果按一次造成了按两次甚至更多的效果,那恐怕就是造成用户体验的问题了。

网友I:
我常用延时消抖,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常用延时消抖,方便
延时多少?延时几次?
释放的时候如果又引起中断,虽然被识别为无效,但是如果在资源紧张实时性要求很高的场合是否就是无所谓的?就是肯定无所谓,理论上提到一下也好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查询一般20ms中断不用,也没必要,否则要你中断干么?

网友:
我经常用定时查询的方法做。比如20ms查询一次,检测到有跳变后,若后续的五次都保持这个电平就认为这是一次按键的按下或松开。

网友:
硬件防抖

硬件防抖

网友:
电容消抖会逻辑滞后,影响响应速度,这和中断处理不是自相矛盾了吗?
软件消抖不一定要延时!!切记切记。
软件消抖好,简单灵活,8279不能支持组合按键就是个例子。
其实按键用中断处理没必要,因为你晚个100ms处理根本没什么差别(感觉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2 ,有没有使用的时候没有独IO的状态的?
另外,弹起的时候实际上有可能又经历了一遍2的处理只不过第二次的IO中断被判断为无效?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有这样的文献说了么?
扫瑞,没咋看明白你想说什么问题。
所谓消抖就是无视快速变化,只承认能延续数~数十ms以上的状态。其实清楚消抖的实质后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就行,未必非得引经据典找文献。
若说经验的话,有一点已被反复证实,就是8279的按键消抖时间取10ms左右确实是非常合适的,如超过50ms的话会有明显的迟钝感。当然拨动开关的话取再长些也没问题。

网友:
好吧
我说一个具体的例子
单独的一个IO口连接按键,就像MSP-EXP430FR5739中的按键那样

使用IO口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中断。这样cpu可以工作在LPM4以下,休眠,按键可以唤醒。
例如,我现在弄的一个东西,只有一个按键,平时休眠,按键激活,并可区别长按短按操作相应的菜单功能。
说一下我的做法吧,中断后关闭相应IO中断使能,打开一个定时器延时100ms,到时定时器中断判断相应IO电平,如判断出按键没有释放,定时器反复,直到判断出按键释放,然后再延时一小段时间打开相应IO中断使能。这样既可以判断出是长按还是短按,还可以避免按键释放的抖动影响。
不知道可不可行,还没有硬件试。有问题望大侠指正。

发这个帖子,主要是好像没看到有文章提到按键释放的相关,虽然有提到IO中断后延时一段时间读IO状态可以忽略释放按键的抖动影响,但是总觉得不是那么明了清晰。
另外,有没有例如新手之类的甚至没有考虑释放按键的抖动影响仅仅考虑避免一次按键按下时的多次响应?那个延时时间多长合适?例如200ms也能避免按键释放抖动的影响?

发帖主要是为了讨论,大侠们给个明确清晰的论定,让我这样经验不多脑袋不灵的一目明了。

网友:
 按键的按下和弹起都必须做去抖处理,楼主的考虑完全是正确、必要的,绝非多余。
 不过去抖程序不必将两者分开考虑,只注目“变化”就行了,变化包括上升沿和下降沿,而究竟是上升沿动作还是下降沿动作,可交给应用程序根据需要选取。
 俺搅得楼主的思路还是不错的,即:利用跃变沿唤醒CPU,同时启动一个Timer中断做去抖处理。
 这里完全有可能把节能效率做得很高,比如跃变沿中断服务启动Timer后继续睡觉,而由Timer做下一次唤醒。

网友:
 至于消抖的延迟时间取多长为宜,应根据具体应用而有所不同,恐怕还需以实际操作时的感觉为准,因为除个人喜好外,还跟开关的机械结构有很大关系。比如轻触式按键取10ms左右似乎不错,再长就有迟钝感了,如是拨动开关取延时长些也不会感到迟钝,而且去抖更可靠,因为人的手指能快速连按轻触开关,却不能快速连拨拨动开关。

网友:
新手,看了上面的讨论还是没有想到好的思路。
如果按键不按,就一直LMP4,按键按下进入中断,中断里面退出LMP4,
这个按键按下时肯定会有抖动,那么岂不是要进入多次中断了?
能不能再第一次进入中断时把此中断使能标志关闭?

网友J:
从程序的角度上,按键释放了,程序只要识别了,就会做接下来的事,请问这个时候程序干别的事去了还会管你按键的抖动?难道说要程序继续来识别下按键,又来判断?程序不干别的事就只管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从程序的角度上,按键释放了,程序只要识别了,就会做接下来的事,请问这个时候程序干别的事去了还会管你按 ...

在补充一下,如果是按键的引脚与别的外设引脚重用了,就需要考虑按键释放消抖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