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光二极管(直插、贴片)的导通压降

楼主:
  发光二极管的压降:基本在1.2~2V左右;只要二极管导通,压降基本一定,但电压升高压降稍会升高;

  1. 直插超亮发光二极管压降

  主要有三种颜色,然而三种发光二极管的压降都不相同,具体压降参考值如下:

  红色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为2.0--2.2V

  黄色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为1.8—2.0V

  绿色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为3.0—3.2V

  正常发光时的额定电流约为20mA。

  2. 贴片LED压降

  红色的压降为1.82-1.88V,电流5-8mA

  绿色的压降为1.75-1.82V,电流3-5mA

  橙色的压降为1.7-1.8V,电流3-5mA

  兰色的压降为3.1-3.3V,电流8-10mA

  白色的压降为3-3.2V,电流10-15mA.

网友:
楼上的介绍很详细,,
知道白色 和蓝色的为什么接近么,
因为白色led是蓝色led加荧光剂激发出白光,所以应算做蓝光led,所以二者压降差不多的,都在3V以上。

网友:
我记得压降与材料有关,与电流有关。
还不知道与封装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学习了,以前还真不知道

网友:
嗯,以前我做实验用的时候就有疑问,当时就查了一下,没记下来,现在找到了贴出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
“电压升高压降稍会升高”,应该是“电流增加”吧。

二极管的压降,与封装无关。与材料及电流有关,也与温度等环境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