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参量调试信号源 电源供电部分原理图

楼主:
+-15V给直流电压源部分
3.3v  :外围器件
2.5v  :ADUC7060 的VDD
AVDD:ADUC7060的AVDD

如有遗漏请大家提供宝贵意见及建议

Protel Schematic.pdf

power.Sch

99SE格式

网友:
楼主的稳压加了个运放,还是很特别的。但不知道对输出波纹的改善情况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络上介绍是还不错的!

司服电源

网友:
听说过,没用过。
这种接法,只是为了补偿内部放大器的放大量的不足。我想,搞不好有可能会自激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既然这样,使用运放倒是弄巧成拙了。
我在想,作为集成电路,内部多集成个放大器是很容易的,78系列也一样,它外部再加个放大器应该是没有必要的。

再者,78系列的散热片是接地的,使用运放后就不能接地了,这样对它输出的稳定或者安装方便带来了不利。

网友:
楼主如果使用运放,和三极管搭配倒是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