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W和JTAG接口问题

楼主:
使用SBW接口调试,程序运行很慢,我想问一下各位大神SBW和JTAG的接口传输速率都是多少?JTAG是不是调试时比SBW要快得多?希望详解一下JTAG和SBW。

网友A:
SBW没听说过,只听说过SWD,感觉和JTAG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MSP430AFE253的一种通信模式,类似于两线JTAG。不过我使用时传输很慢。

网友:
SBW电路怎么接

SBW接口我第一次使用,老是找不到器件,我用的芯片是MSP430F2011,但用JTAG 14针接到MSP430F149就能正常使用。请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找一下SBW的接线图,外围需要焊接一些电容电阻,跟JTAG的接线不太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SBW没听说过,只听说过SWD,感觉和JTAG差不多。。

我想使用MSP430AFE253,刚刚开始,你能将你的SBW接口电路给我吗?还有,仿真器用什么?发QQ邮箱:792967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