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61040升压时-9.1V稳压管发烫严重

楼主:
各位硬件大神,出来帮我看哈呢。 -7V这路9.1V的稳压管一接上就发烫,且越来越烫。是什么原因呢,当不接稳压管和其相连的电容的时候,输出大约-20V的样子。另一路16V和10.4V输出正常。TPS61040的电感用的是工字型的100uh带屏蔽的功率电感。求分析一下原因,我当时以为是管子的功率不足造成的,但是我串上一个功率电阻后,结果一样,功率电阻大约100R的样子,管子不发烫,但是输出为0V,管子前级此时输出为管子稳压值,即大约-9V的样子。

网友A:
TPS61040是TI的一个实现白光LED驱动器,可以升压到28V。规范书上电路没有见你这样滴。
楼主弄出2路输出,,,
按照规范书TPS61040/41工作在持续峰值电流控制的PFM模式,此方式具有内在稳定性,电感值不影响调节器稳定性。电感选择与额定负载电流,输入和输出电压一起决定转换器开关频率。根据不同的应用, 电感值的选择可介于2.2μH和47μH之间,最大的电感值是由开关管的最大导通时间确定,一般为6μs,电感值决定了转换器的最大开关频率。

并且3脚FB是反馈端,通过反馈元件与输出端相连,得到一定的电压。
其典型运用图是这样的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
不烫才怪呢

拿稳压管做串连降压,则两端的压降×流过稳压管的电流=稳压管的消耗功率!

……当然,-7V和+10.4V在空载时应该不会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TPS61040是TI的一个实现白光LED驱动器,可以升压到28V。规范书上电路没有见你这样滴。
楼主弄出2路输出,,,
其实楼主的想象力还是不错滴,利用芯片SW脚的啪叽啪叽振荡,用D3、D4做了个倍压整流生成负电压。
问题在于直接拿D2、D6做串连降压,把电能直接转换成了热能……

网友:
给楼主的一点建议

电路图中的一个交叉点,有没连接不易看清,如果是印在纸上再拷贝几次的话,则更易生歧义。但如果画得错开一点的话就显而易见了。
画图应养成良好的习惯。

网友:
不过我很还是佩服楼主,很有才的,,胆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7V输出稳定,10.4V左右。而且管子不烫。而且,这个电路不是我设计的,呵呵。 正在找原因,不过这个电路是经过验证的。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建议,以后画图一定会改进的。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这个电路不是我设计的哈,不过是经过验证的。正在找原因呀。呵

网友:
但是它的开关电流限制最大才400毫安,就是说内部MOS管的极限电流才400毫安,你这样改来该去,可以达到你所需电压要求,但考虑芯片本身转换效率,,,带载是个问题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求解,谢谢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建议,以后画图一定会改进的。嘿嘿。

为什么我的图跟你的一模一样  就是没有电压输出啊  输入是多少输出基本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中的一个交叉点,有没连接不易看清,如果是印在纸上再拷贝几次的话,则更易生歧义。但如果画得错开一 ...

我的图也是这样 为什么没有输出啊  输入是多少 输出也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图也是这样 为什么没有输出啊  输入是多少 输出也差不多

用示波器看下各点电压波形,就知道大概情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看下各点电压波形,就知道大概情况了。

这个问题解决了,是二极管和芯片都坏了

网友:
R13换成100K,可能要好些

网友:
液晶屏的VGG、VEE偏压电路,电流不大,这个电路完全带得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