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与调谐

楼主:
原理图如下,现在我更改信号源的频率,发现在6Mhz时,电阻上的电压波形最完整,是不是可以认为,电感电容在6MHZ达到了谐振?

网友:
“电阻上的电压波形最完整”,这句话让人怎么理解?

在电阻与谐振回路之间,你又加了个滤波器,而这个滤波器的特性又没有交待。让人怎么把谐振回路的情况和电阻上的电压相联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滤波器的滤波频带为4Mhz-7Mhz,关于滤波器只知道这一个参数;

“电阻上的电压波形最完整”,这句话让人怎么理解?
就是在6M的时候,电阻上的电压波形纹波最小,为完整正弦波,无失真,在其他频率上,纹波较大,且失真。

网友:
楼主用词不当。
什么“完整”、“失真”、“纹波”,均不恰当。

作为无源器件 ,哪儿来的“纹波”?

信号源又是怎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信号源出来的信号是很多种频率的,所有要经过滤波器,晚上我做实验,把图片截给你看一下吧

网友:
滤波后信号,信号源信号分别如图所示,这个频率为9Mhz

网友:
现在才理解,楼主说的“完整”是指接近正弦波。

以后提问题,要把你相关的试验条件交待一下,不然,让别人猜来猜去,费了巨大的周折后才明白,你只用一句话说明,就可以避免的。

说你一楼的问题:“电感电容在6MHZ达到了谐振?”,这个不敢说,因为前面还有滤波器。它对整个电路,不仅会有产生幅度衰减,也会产生相移。  但一般来说,如果是因为调整LC回路才使波形接近正弦的,是可以这样认为的。

网友:
顺便说一下,用示波器只能概略地判断。用频谱仪或者扫频仪测量,会得到更好的结果。

网友:
我现在把滤波器去掉了,电路图如图一,观察AC和BC两端电压波形,发现在4MHZ时,波形最接近正弦波,如图二,此时,是不是最接近谐振,但若谐振的话,UAC和UBC相位差怎么为90度呢(黄色UAC,绿色为UBC)。。。不解啊。。要强调的一点是,此时我调节可变电容,两个波形的相位差都不变化,唯有幅值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