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用普通探头进行差分测量?

楼主:
示波器,怎么使用普通探头进行差分测量?难道每次都需要自己来计算一下吗。。。差分探头太贵,买不起。。。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希望我以下理解是正确的。

双通道示波器有X、Y输入,可以切换成X-Y显示。所以,同时用两个探头来测量一个差分信号

网友:
很多示波器都能够用内置的功能进行最简单的差分测量。这种方式叫做“chanel A - chanel B”(通道A 减通道B)方式或者“准差分”方式。虽然性能上受到限制,这项技术还是适合一些测量的需求的。为了进行差分测量,要使用两个垂直通道,一个用于正输入,一个用于负输入。用于负输入的通道被设置成反转方式,显示方式则设置为“ADD Channel A + Channel B”(通道A 加通道B)。为了正常工作,两个输入必须设定在相同的标度系数,两个输入探头也必须是同型号的。现在显示器上出现的就是两个输入端的差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这个差分信号,无法直观显示在示波器上啊,至少我不会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楼上说的“X-Y”就用“通道1 - 通道2 “,
用两个探头,分别接差分信号的正端和负端。示波器上切换成:通道1 - 通道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