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445的led调光?

楼主:
关于lm3445的led调光电路,lm3445要如何才可以控制调光,用单片机可以实现调光控制吗?

网友:
实际上,集成电路的应用很简单的,有老师,它就是datasheet 。
看过datasheet,就应该知道怎么用它了

网友:
LM3445是含有TRIAC调光译码器的固定关断时间AC/DC降压恒流LED驱动器。可以利用传统白炽灯TRIAC调光器。
也可以用单片机,在DIM脚输入pwm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啦

网友:
赛威产品的PWM调光/模拟调光 SFL678产品成熟技术方案全套资料,129996866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