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Sitara AM335x系统之Linux下AM335X芯片 MUX 配置分析

楼主:
Linux下AM335X芯片 MUX 配置分析(转载自http://blog.chinaunix.net/uid-20543672-id-3067021.html)
在移植内核的时候,通常会遇到引脚复用(MUX)的配置问题。在现在的Linux内核中,对于TI的ARM芯片,早已经有了比较通用的MUX配置框架。这对于许多TI的芯片都是通用的,这次看AM335X的代码顺手写一下分析,以备后用。
一、硬件
对于许多TI的芯片来说,引脚复用的配置是在Control Module(配置模块)的寄存器里配置的,(这个和三星的CPU有点不同,三星的一般在GPIO的寄存器中配置)。所以当你需要配置这些寄存器的时候,请到数据手册的Control Module的Pad Control Registers查找。
- TI的CPU芯片手册有两种:
- 一种是datasheet(DS:数据手册),较小,只是大概介绍下芯片的结构;
- 另一种是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TRM:技术参考手册),较大,详细介绍芯片的各部分功能原理和寄存器定义。
- 在开发过程中,这两个手册都需要参考,是互补的。
对于AM335X,关于引脚复用的列表及模式号与功能的对应可以在数据手册中找到:
2 Terminal Description:
2.2 Ball Characteristics
关于引脚复用寄存器定义及各引脚相应寄存器的偏移可以在TRM中找到:
9 Control Module
9.1 Control Module
9.1.3 Functional Description
9.1.3.2 Pad Control Registers (包含引脚复用寄存器定义)
9.1.5 Registers
9.1.5.1 CONTROL_MODULE Registers (包含引脚相应寄存器的偏移)
二、软件
由于TI的芯片构架类似,对于Linux内核来说,早就已经为这个做好了一个软件上的框架,无论是在启动的初始化阶段还是在系统运行时,都可以通过这个框架提供的接口函数配置芯片的MUX。下面就来简要的分析一下。
以AM335X为例,相关代码位置:arch/arm/mach-omap2
- mux.h
- mux.c
- mux33xx.h
- mux33xx.c
- board-am335xevm.c
- (还有一些用到了:arch/arm/plat-omap/include/plat/omap_hwmod.h)
其中他们的层次关系是:
(1)重要的数据结构
- /**
- * struct mux_partition - 包含分区相关信息
- * @name: 当前分区名
- * @flags: 本分区的特定标志
- * @phys: 物理地址
- * @size: 分区大小
- * @base: ioremap 映射过的虚拟地址
- * @muxmodes: 本分区mux节点链表头
- * @node: 分区链表头
- */
- struct omap_mux_partition {
- const char *name;
- u32 flags;
- u32 phys;
- u32 size;
- void __iomem *base;
- struct list_head muxmodes;
- struct list_head node;
- };
这个数据结构中包含了芯片中几乎所有定义好的mux的数据,它在mux数据初始化函数omap_mux_init中初始化,并添加到全局mux_partitions链表中(通过node成员)。而其中的muxmodes是所有mux信息节点的链表头,用来链接以下数据结构:
- /**
- * struct omap_mux_entry - mux信息节点
- * @mux: omap_mux结构体
- * @node: 链表节点
- */
- struct omap_mux_entry {
- struct omap_mux mux;
- struct list_head node;
- };
而在以上数据结构中,struct omap_mux是记录单个mux节点数据的结构体:
- /**
- * struct omap_mux - omap mux 寄存器偏移和值的数据
- * @reg_offset: 从Control Module寄存器基地址算起的mux寄存器偏移
- * @gpio: GPIO 编号
- * @muxnames: 引脚可用的信号模式字符串指针数组
- * @balls: 封装中可用的引脚
- */
- struct omap_mux {
- u16 reg_offset;
- u16 gpio;
- #ifdef CONFIG_OMAP_MUX
- char *muxnames[OMAP_MUX_NR_MODES;
- #ifdef CONFIG_DEBUG_FS
- char *balls[OMAP_MUX_NR_SIDES;
- #endif
- #endif
- };
而struct mux_partition中muxmodes链表及其节点数据的初始化都是在omap_mux_init初始化函数中(omap_mux_init_list(partition, superset);),而struct omap_mux节点数据中信息是由mux33xx.h和mux33xx.c中提供的。你可以在mux33xx.c中看到一个巨大的struct omap_mux结构体数组初始化代码,这个代码一看就明了。不同的芯片只需要根据芯片资料修改这个结构体就好了,但是am33xx的这个结构体(当前)还不完善,gpio的数据还都是0。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用到了一个宏:
- #define _AM33XX_MUXENTRY(M0, g, m0, m1, m2, m3, m4, m5, m6, m7) \
- { \
- .reg_offset = (AM33XX_CONTROL_PADCONF_##M0##_OFFSET), \
- .gpio = (g), \
- .muxnames = { m0, m1, m2, m3, m4, m5, m6, m7 }, \
- }
这个宏使得这个结构体数组的初始化变得清晰明了。
以上的数据结构是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使用的,在struct omap_mux_partition完成初始化后,omap_mux_init初始化函数最后会根据不同的板子初始化部分mux寄存器(omap_mux_init_signals(partition, board_mux);),其中牵涉到了以下结构体:
- /**
- * struct omap_board_mux - 初始化mux寄存器的数据
- * @reg_offset: 从Control Module寄存器基地址算起的mux寄存器偏移
- * @mux_value: 希望设置的mux寄存器值
- */
- struct omap_board_mux {
- u16 reg_offset;
- u16 value;
- };
在最上层的板级初始化文件(board-am335xevm.c)中会定义一个这样的结构体数组,确定所要初始化的引脚复用寄存器,交由omap_mux_init_signals(partition, board_mux);使用。例如:
- #ifdef CONFIG_OMAP_MUX
- static struct omap_board_mux board_mux[ __initdata = {
- AM33XX_MUX(I2C0_SDA, OMAP_MUX_MODE0 | AM33XX_SLEWCTRL_SLOW |
- AM33XX_INPUT_EN | AM33XX_PIN_OUTPUT),
- AM33XX_MUX(I2C0_SCL, OMAP_MUX_MODE0 | AM33XX_SLEWCTRL_SLOW |
- AM33XX_INPUT_EN | AM33XX_PIN_OUTPUT),
- { .reg_offset = OMAP_MUX_TERMINATOR },
- };
- #else
- #define board_mux NULL
- #endif
其中用到了一个宏:
- /* 如果引脚没有定义为输入,拉动电阻将会被禁用
- * 如果定义为输入,所提供的标志位将确定拉动电阻的配置
- */
- #define AM33XX_MUX(mode0, mux_value) \
- { \
- .reg_offset = (AM33XX_CONTROL_PADCONF_##mode0##_OFFSET), \
- .value = (((mux_value) & AM33XX_INPUT_EN) ? (mux_value)\
- : ((mux_value) | AM33XX_PULL_DISA)), \
- }
注意_AM33XX_MUXENTRY和AM33XX_MUX这两个宏,前者是用于struct omap_mux的;后者是用于struct omap_board_mux的。
(2)重要的接口函数
- /**
- * omap_mux_init - MUX初始化的私有函数,请勿使用
- * 由各板级特定的MUX初始化函数调用
- */
- int omap_mux_init(const char *name, u32 flags,
- u32 mux_pbase, u32 mux_size,
- struct omap_mux *superset,
- struct omap_mux *package_subset,
- struct omap_board_mux *board_mux,
- struct omap_ball *package_balls);
这个函数是内部用于初始化struct mux_partition的最总要的函数,但是这个函数并不作为接口函数使用,而是供各芯片初始化函数“*_mux_init”所使用的。比如AM33XX芯片:
- /**
- * am33xx_mux_init() - 用板级特定的设置来初始化MUX系统
- * @board_mux: 板级特定的MUX配置表
- */
- int __init am33xx_mux_init(struct omap_board_mux *board_subset)
- {
- return omap_mux_init("core", 0, AM33XX_CONTROL_PADCONF_MUX_PBASE,
- AM33XX_CONTROL_PADCONF_MUX_SIZE, am33xx_muxmodes,
- NULL, board_subset, NULL);
- }
有了已经初始化好的struct mux_partition结构体,我们可以利用mux.h提供的许多函数方便的初始化各mux寄存器:
- /**
- * omap_mux_init_signal - 根据信号名字符串初始化一个引脚的mux
- * @muxname: mode0_name.signal_name的格式的Mux名称
- * @val: mux寄存器值
- */
- int omap_mux_init_signal(const char *muxname, int val);
- /**
- * omap_mux_get() - 通过名字返回一个mux分区
- * @name: mux分区名
- *
- */
- struct omap_mux_partition *omap_mux_get(const char *name);
- /**
- * omap_mux_read() - 读取mux寄存器(通过分区结构体指针和寄存器偏移值)
- * @partition: Mux分区
- * @mux_offset: mux寄存器偏移
- *
- */
- u16 omap_mux_read(struct omap_mux_partition *p, u16 mux_offset);
- /**
- * omap_mux_write() - 写mux寄存器(通过分区结构体指针和寄存器偏移值)
- * @partition: Mux分区
- * @val: 新的mux寄存器值
- * @mux_offset: mux寄存器偏移
- *
- * 这个函数仅有在非GPIO信号的动态复用需要
- */
- void omap_mux_write(struct omap_mux_partition *p, u16 val, u16 mux_offset);
- /**
- * omap_mux_write_array() - 写mux寄存器阵列
- * @partition: Mux分区
- * @board_mux: mux寄存器阵列 (用MAP_MUX_TERMINATOR结尾)
- *
- * 这个函数仅有在非GPIO信号的动态复用需要
- */
- void omap_mux_write_array(struct omap_mux_partition *p,
- struct omap_board_mux *board_mux);
在代码比较完备的芯片中,struct omap_mux中的gpio成员有被初始化过,这样就可以使用以下接口函数:
- /**
- * omap_mux_init_gpio - 根据GPIO编号初始化一个信号引脚
- * @gpio: GPIO编号
- * @val: mux寄存器值
- */
- int omap_mux_init_gpio(int gpio, int val);
- /**
- * omap_mux_get_gpio() - 根据GPIO编号获取一个mux寄存器值
- * @gpio: GPIO编号
- *
- */
- u16 omap_mux_get_gpio(int gpio);
- /**
- * omap_mux_set_gpio() - 根据GPIO编号设定一个mux寄存器值
- * @val: 新的mux寄存器值
- * @gpio: GPIO编号
- *
- */
- void omap_mux_set_gpio(u16 val, int gpio);
但是am33xx的gpio成员(当前)还都是0,所有这些函数没法使用。
此外,在mux.h中还导出了其他的软件接口和数据结构,这些在am33xx中没有使用,有需要的时候再看。
在板级初始化代码(比如board-am335xevm.c)运行完芯片特定的MUX初始化函数(am33xx_mux_init(board_mux);)之后,也可以在各子系统初始化时通过上面的接口函数修改配置MUX,比如在am33xx中使用了自己封装的一个函数和结构体:
- /* 模块引脚复用结构体 */
- struct pinmux_config {
- const char *string_name; /* 信号名格式化字符串,“模式0字符串.目标模式字符串“ */
- int val; /* 其他mux寄存器可选配置值 */
- };
- /*
- * @pin_mux - 单个模块引脚复用结构体
- * 其中定义了本模块所有引脚复用细节.
- */
- static void setup_pin_mux(struct pinmux_config *pin_mux)
- {
- int i;
- for (i = 0; pin_mux->string_name != NULL; pin_mux++)
- omap_mux_init_signal(pin_mux->string_name, pin_mux->val);
- }
你可以在board-am335xevm.c中看到如下的代码:
- static struct pinmux_config d_can_ia_pin_mux[ = {
- {"uart0_rxd.d_can0_tx", OMAP_MUX_MODE2 | AM33XX_PULL_ENBL},
- {"uart0_txd.d_can0_rx", OMAP_MUX_MODE2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 {NULL, 0},
- };
- ......
- static void d_can_init(int evm_id, int profile)
- {
- switch (evm_id) {
- case IND_AUT_MTR_EVM:
- if ((profile == PROFILE_0) || (profile == PROFILE_1)) {
- setup_pin_mux(d_can_ia_pin_mux);
- /* Instance Zero */
- am33xx_d_can_init(0);
- }
- break;
- case GEN_PURP_EVM:
- if (profile == PROFILE_1) {
- setup_pin_mux(d_can_gp_pin_mux);
- /* Instance One */
- am33xx_d_can_init(1);
- }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 }
三、使用注意
上面初始化过的结构体和接口函数的定义都是带有"__init"和“__initdata”的,所以这些都只能在内核初始化代码中使用,一旦系统初始化结束并进入了文件系统,这些定义都会被free。所有它们不能在内核模块(.ok)中被调用,否则你就等着Oops吧。因为一个芯片的引脚复用一般是硬件设计的时候定死的,一般不可能在启动后更改。如果你是在要在模块中改变引脚复用配置,你只能通过自己ioremap相关寄存器再修改它们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