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6432 以太网晶振不起振

楼主:
我用LM3S6432做以太网接口,但是以太网晶振不起振,为什么,用的是25M的晶振和30PF的电容

网友:
回复 楼主:

换个晶振,距离不要太远,电容换10PF,都试试

网友:
感谢楼上的回答,已经换了10PF的试过,还是不起振,离的很近,但是就是不起振

网友:
并个1M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