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HDL信号类型不一致

楼主:
module main (
                      ....);

wire   clk1MHz;
// 产生1MHz的时钟波形
// 输入为20MHz的时钟
clock_divider  instT1MHz  (
  .rst_n(rst_n),
  .clk_in(clk),
  .clk_out(clk1MHz));

endmodule
/////////////////////////////////////////////////////////////////////
module clock_divider(
input wire rst_n,
input wire clk_in,
output reg  clk_out
);
......
endmodule
请问各位clk1MHz主模块为wire型,子模块为reg型,会有什么问题,实际就这么用了,没发现什么错误,但是心里还是不理解,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
接着模仿例子编程,迟早你会理解的!

网友:
等于没说

网友:
这没啥问题。

对于输入输出来说 ,都是IO。只是要verilog语法定义要求 wire为输入,reg 为输出而已罢了。

网友:
个人感觉没有问题。只是输入不能定义为wire型而已

网友:
这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