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口复用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有问题请教
目前有个项目需要用到s08单片机,但是管脚不够。现在想用pwm口复用。
就是刚上电前100ms,用这个口当成一个普通io,写一个单线通讯的程序和外接沟通,如果过了100ms没有接到外接消息,切换成pwm。

目前我用的是PE做的,但在pe里没有找到如何复用,将一个端口设置成pwm口,就不能在设置普通io了。这个功能可以在pe里实现吗?

网友:
肯定要软件实现啦

网友:
路过看看

如果你要用作GPIO,就把它初始化为GPIO;如果要用作PWM,就一定要把GPIO功能取消掉,在来使能PWM

网友:
在进行端口配置前直接对IO操作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