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与多谐振荡器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
还望大家告诉我晶振与多谐振荡器的区别是什么?多谢了

网友:
一般说的“晶振”,有的是指“晶体谐振器”,这样,它只是指单个元件:晶体
也有的指晶体振荡器,它是指一个由一个晶体谐振器组成的振荡电路。

多谐振荡器,指不使用晶体时的“方波振荡”电路。

网友:
同意沙发的解释,,,,
补充一下就是晶振通常一个系统共用一个晶振,便于各部分保持同步。分普通晶振、温补晶振、压控晶振、温控晶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