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开关电源的变压器问题

楼主:
大家下午好,请教你们一个小问题,如何检测开关电源的变压器是否损坏呢?

网友:
如果没有专门的仪器,但就直观,不好检测。
简单的办法就是用电桥测一下电感量,对比。其他只能用专门的仪器了。

网友:
嗯,第一关一般目测。
如果开关变压器绕组断线,很简单的,用万用表一量就行。
如果绕组短路,分两个绕组间短路及一个绕组的匝间短路。可以拆下后测量电感量等参数就会发现。

如果在路测试,可以利用监测电流来发现。这种情况要根据变压器损坏情况,适当降低供电电压,并配合限流。

网友:
漏感测量是把次级绕组短路,用电桥测初级的电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