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不知道怎么处理

楼主:
大家帮我解答一下问题,汽车设备上的控制板到TFTlcd的电缆中途干扰现象该怎么处理好呢?

网友:
对付干扰,一般由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抑制电磁干扰源;

    ——切断电磁干扰耦合途径;

    ——降低电磁敏感装置的敏感性。

主要从接地、屏蔽和滤波等方面进行抑制

网友:
汽车电气系统内最强的电磁干扰源是点火系。汽车发动机正常运行时,点火线圈次级的瞬变电压很高,能在50μs内上升至35 kV。火花塞电极放电时,会形成强烈的电磁辐射向周围的自由空间传播。这种辐射电磁噪声包含很高的频率成分,是电视广播的主要干扰源。

具体处理如楼上所说,从三个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