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请教下430中的pringtf怎么调试呢

楼主:
我用的IAR,f5438开发板下面那个printf不知道打印到哪里去了?求指点;

#include "msp430x54x.h"
#include "stdio.h"
//*************************************************************
unsigned char *point;
void main( void )
{
unsigned char mm;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看门狗
point = (unsigned char*)0x5b00; //指向 RAM 访问间
*point = 0x02; //写值给指向的 RAM 间
RCCTL0 = RCKEY + RCRS3OFF; //关闭 section 3
*point = 0x03; //写值给指向的 RAM 间
RCCTL0 = RCKEY ; //打开 RAM
*point = 0x04;
mm = *point;
printf("\n mm output:");
printf("\n mm =%d",mm); //输出先前指向的数据
while(1);

网友:
自己也顶一下

网友:
用串口助手可以看吗?高手快出现。

网友A:
iar里面有一个虚拟打印口
好像在view菜单下

网友B:
view->terminal
这个打印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iar里面有一个虚拟打印口
好像在view菜单下

谢啦,好像不是,我调试半天,没见哪个viwe能显示
以前fpga的我记得能搞,现在不知道这个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iar里面有一个虚拟打印口
好像在view菜单下

sorry,是我粗心了,5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ew->terminal
这个打印很慢

多谢,确实很慢,不过出来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