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在线编译器链接msp430f2013;

楼主:
我把launchpad上的mcu拿掉后,连接test与rst两脚, 一直找不到设备,求教各位大虾……

网友:
我试过,可以啊,是不是没接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了的。vcc和gnd都是从编译器那边引过来的;一共四个脚,也测试过;也许是什么地方有故障吧..

网友:
2013的电容去掉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电源和地之间的那个电容么?

已经解决; 问题出在板子上给debug RST口匹配的阻容电路不适合,改用launchpad上的阻容电路后,可成功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