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上的分布电容

楼主:
是不是工作频率越大,电感上的分布电容越小?

网友:
频率怎么分大小?电感上的分布电容和频率没有关系?和它的绕制方法有关!

网友:
2楼说的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电阻上的分布电容呢,应该跟频率有关了吧,是不是频率越高,分布电容越小

网友:
也没有关系!分布参数是现实存在的!不是随频率的高低变动的!不知道你想问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工作频率达到10M这样的,是不是就应该考虑分布电容,分布电感呢?

网友:
楼主是说的容抗吧。。。

网友:
工作频率高是应该考虑分布参数问题。分布参数是我们不需要的部分!但它又是确实存在的!由于它的存在会使我们的计算值偏离增大!产生一些不良后果!所以我们将采取各种方法来减小分布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电阻上的分布电容呢,应该跟频率有关了吧,是不是频率越高,分布电容越小

分布参数跟制造工艺和结构相关,跟频率没有必然的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工作频率达到10M这样的,是不是就应该考虑分布电容,分布电感呢?

这要看是什么电路中用的元件以及分布参数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