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72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
请问:
1:B772是什么类型的三极管?
答:是PNP三极管!
2:B772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的?

3:为什么接在B772上的B极是9.1V电压,C极是12V电压,E极是9.3V电压,在这个电路中B772是什么作用呢?我不要行不行?

网友:
2:B772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的?
A:要看什么电路。中功率低电压场合都可 以用。

3:为什么接在B772上的B极是9.1V电压,C极是12V电压,E极是9.3V电压,在这个电路中B772是什么作用呢?我不要行不行?
A:除非它的C极烧断,否则这三个极不会是这个电压。----脉冲电路除外。

网友:
三极管各脚的电压并不能判断电路有问题?三极管应该是正常的!你的图呢??

网友:
想获得快速有效的帮助,那楼主应该完整、清晰的描述你的问题并给出电路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知道了,下次会注意的,我已经找到答案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