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哪个抗干扰性好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对于单片机来说,传统的串联式稳压电源和开关电源哪个抗干扰性好呢,为什么?

网友:
单就性能参数而言,线性稳压更好,特别是纹波系数可以做的更低,但输入输出间压差加大时,线性稳压电源的效率会越来越低。

网友:
如果单就给单片机供电来说,开关电源本身处理不好对单片机就有干扰,当然后者效率高,体积小。
前者具有输出电压稳定、波纹小等优点,但是电压范围小,效率低,干扰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