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调整参数能使输出波形呈正弦状

楼主:
大家好,请教你们个小问题,如果用UC3842做一个15V5A电源,单端反激的,怎么样调整参数才能使输出波形呈正弦状?谢谢!

网友:
为什么要非要输出波形呈正弦状?
逆变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如何改造轮船能使他在陆地上跑?你想干什么?条条大路通罗马!总有最近的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如何改造轮船能使他在陆地上跑?你想干什么?条条大路通罗马!总有最近的路?

这个回复太经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