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M为什么会出现故障信号

楼主:
在进行电机控制时用电阻串联测电流波形时,一接示波器探头,IPM为什么会出现故障信号?哎,谁知道告诉我好吗?拜托了

网友:
示波器的地与大地相连,如果待测电路存在与大地的电压参考,比如接在市电回路里,那就会通过示波器的地回路构成通路,这时不能直接将示波器接到电网上,如果地线回路与火线直接接通还会造成短路跳闸,供电线路存在漏电保护时则会引发保护动作,应该通过隔离变压器给示波器供电。一个变通的办法是通过电容耦合,即在示波器的地线上串联一个小电容后再接到电路里,但要注意安全。

网友:
有些示波器探头的外皮,和安全地是可以隔离的,只要不将它们相联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