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身份识别的射频卡

楼主:
毕业设计做一个小区身份识别的射频卡,一头雾水无从下手,求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先搞清楚功能和参数要求,比如射频卡的操作距离、是否要求双向沟通等,身份识别就是一个唯一ID号,通过射频方式与识别设备交互该ID信息,不同操作距离和要求下有不同的实现方法,包括无源式无线IC卡、有源RF ID等。

网友:
距离不用太远100MM就够,我就是电路不知道该怎么设计,无从下手画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