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求解:仿真调试不能运用The connected emulator is a J-Link clone

楼主:
如图:

编译好程序之后点仿真,就出现这个提示,然后MDK就退出了,有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jlink是盗版所致,驱动程序使用低版本的好像可以,

jlink是盗版所致,驱动程序使用低版本的好像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装Setup_JLinkARM_V402d的也不行!

网友:
楼主 ,这个问题我也出现了 ,就是在安装v4.5以后再装低版本的都不行,你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没解决,我试了下装低版本的KEIL,第一次可以仿真,后面就KEIL就卡机了,不能仿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jlink盗版,刷这个固件吧,然后就可以升级最新版的mdk了。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8713-1-1.html
刷固件具体方法请百度。

网友:
jlink版本好像也太低了吧,换个高的,或者是刷一下固件吧。

网友:
同求解决方法,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
改一下jlink的SN就可以了
可以按照下面博客中的方法试试
http://blog.csdn.net/lxc1014/article/details/8214057
第二种亲测可用

网友: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最新的v5.x能检测出来是山寨货,用v4.9x及以下的都可以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zxz0607/8776413

网友:
闪退 显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