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7512 电压设置时间问题?

楼主(2012-11-02):
DAC7512 电压设置时间问题?
芯片资料说设置时间只要10us,现在有50us,spi接口是用FPGA口模拟出来的,频率是20MHZ,做的是dds正弦波生成,后来把串口频率改成30MHZ,还是50us,求高手指点
接口
频率
资料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不是输出挂的电容太大了?
不超过10μs是有条件的:RL=2kΩ,CL<200pF。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管脚直接测量情况也是一样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跟在哪测没关系,要看电路,DAC输出有没挂重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