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跟随器的作用有哪些?

楼主:
在百度百科中看到
电压跟随器的其中一个好处是,提高了输入阻抗,这样,输入电容的容量可以大幅度减小,为应用高品质的电容提供了前提保证。

为什么可以说:输入电容的容量可以大幅度减小?

小弟初入模拟电子的世界,还请各位帮忙解释一下,非常感激。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大家周末愉快!

网友:
用了跟随器后,“输入电容的容量可以大幅度减小”,这句话是谁说的你就问谁。跟随器的输入电容也不会减小的。

学习基本的东西,还是看教材好。因为教材是注重用词的,原理也不会讲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是额
查阅了教材
他说这句的话的前提是:提高了输入阻抗,然后说,这样,……
我只知道可以提高输入阻抗,但是后面就不理解什么意思了

网友:
电压跟随器的工作原理就是把输出电压全部反馈到输入负端, 从输入正端输入信号, 形成增益为 1 的正向运算放大电路.
输入电阻上并连的输入电容,形成容抗,是用于改善频率特性或使电路工作稳定的.
输入阻抗大,输入电容小,阻容匹配,减小信号损失。
具体什么容抗和电容成反比,和频率也成反比这个楼主的教科书上有滴,,,,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来是从这个方向理解的啊,非常感谢,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