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热敏电阻的误差校正

楼主:
一般买的便宜热敏电阻,根据B值计算肯定和实际有误差,那么除了非线性校正外的误差一般通过什么方法校正?特别对于批量生产是怎么考虑的?

网友:
批量生产时选一个标准温度点进行调试,也就这样了,精度要求高的场合不会用热敏电阻的。

网友:
热敏电阻  我记得我用过的 大概是一个电阻范围 对应1度吧  这种精度校准 不太确定有没有意义